我这 有款 ASUS k42j的机器,内屏无显,外接正常

楼主(2012-06-14):
今天来了一台机器,说不亮了,我看有摔痕,我想:可能是摔得。  然后我加电,电流正常,内屏不显,然后我就接了个外接,外接正常,然后我就代换了个屏还是不行! 想代换个屏线,草,没存货,订呢?我又不确定是屏线问题?所以想请教各位大侠们

网友A:
是不是显卡问题啊?  你有没有想过?   那你就量量屏线有没有断线咯  看通不通

网友B:
显卡问题多半是]、

网友C:
你已经换过屏了 还是不显  ,有可能是下面的故障  ,第一就是屏线断线 第二就是屏供电没有,第三就是显卡可能掉电断线了 (因为摔过)

网友:
有的通 。有的不通,这是LED屏,显卡吗?我试试,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问题多半是]、

谢谢,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已经换过屏了 还是不显  ,有可能是下面的故障  ,第一就是屏线断线 第二就是屏供电没有,第三就是显卡可 ...

哦,关键我没屏线的引脚定义啊,显卡,有多大把握是它呢?我试试!谢谢

网友C:
不需要定义 你只要用万能表打两头如果痛就说明没有问题

网友D:
注意你要看是什么架构的,有显卡直接给屏传输数据的,也有间接芯片给屏传输数据的,多半是显卡断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定义 你只要用万能表打两头如果痛就说明没有问题

有的通有的不通,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注意你要看是什么架构的,有显卡直接给屏传输数据的,也有间接芯片给屏传输数据的,多半是显卡断点

谢谢,那我加焊,试试,不行我就重植,试试!就怕不是显卡问题,我感觉多半是屏线问题

网友E:
希望能好,好了,说一声呀

网友F:
你解决了吗      我也有一台华硕和你的故障一摸一样     解决了告诉我一下啊    感激不敬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希望能好,好了,说一声呀

恩,一定,呵呵呵,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显卡问题啊?  你有没有想过?   那你就量量屏线有没有断线咯  看通不通

加焊了,没用,屏线现在无问题了,已经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解决了吗      我也有一台华硕和你的故障一摸一样     解决了告诉我一下啊    感激不敬

好的,一定,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D:
注意你要看是什么架构的,有显卡直接给屏传输数据的,也有间接芯片给屏传输数据的,多半是显卡断点

我已经加焊过了,没用,谢谢

网友C:
有的通有的不通说明断线了  就先把屏线搞定再看故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的通有的不通说明断线了  就先把屏线搞定再看故障吧

嗯嗯,现在是换了屏线。可以排除屏线了,可是故障依旧!

网友:
既然依旧排除屏线的问题,那就按照电路图重点检查一下屏线接口的屏供电LCDVDD、开启BLON信号,如果没有这些信号就考虑重植或者更换显卡芯片

同意,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是独显吗,查下屏线接口电压对不。。。

网友:
看接口有没有LCDVCC  = = = =

网友:
纠结中,我也正遇到一样的故障......加焊,换屏,线还一样我换个板子看是不是还一样

网友:
找得到电路图 吗  查下工作条件嘛

网友:
像这种故障,显卡出问题的可能性不大,可以多换几张屏试试,不行换一家的屏试试,因为我前段时间遇到一个DELL1008键盘,个别键不能用,换个新的还是不行,然后去供应商那里换了好几个都不行,于是断定是主板有问题,换了EC还是不行,然后去别的一家拿了个键盘,装上去OK,所以说还是以最小故障法解决,呵呵

网友:
K42JR上电时序分析(I3

网友:
是不是屏的那些信号没有开启

网友:
显卡工作条件不够

网友:
屏线接口没有3.3V

网友:
先重新插下屏线看解决不,不行就得换屏测试了。

网友:
查屏供电吧,看LCDVCC电压情况,这款机器应该还在保修期吧?

网友(2014-07-07):
摔过啊,那就问题大了

网友:
排除屏线和摔掉的情况下  如果07直接72003显卡   就直接换吧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都很麻烦的,不好解决!还费时间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