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上各电感对地阻值何为正常?

楼主(2012-06-14):
笔记本上各电感对地阻值何为正常?求助,谢谢!

网友:
只要阻值不为零就算正常

网友:
3V电感大约在50--130欧,5V大约在100欧,CPU电感大约在360欧,南北桥电感大约在50欧,内存电感大约在30欧以上。

学习了。。。

网友:
这个真要靠自己积累的经验咯,公共点一般400-600欧,系统供电一般100-200D左右,1.05V一般是偏低的,几十欧至百欧,这个电压是南北桥供电  显卡供电几欧都是正常的 核心供电 几十欧都是正常啊

网友:
有短路情况一般好容易会觉察得出来啊

网友:
有的北桥上对地电阻甚至为0(也许我的万用表不准确,但是阻值确实很低),也是正常的。

网友:
没有0的,有0的100%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许不是0,但是我的万用表显示0,

拜托了,买个好点的表喽

网友:
很多同位置的电阻电容的对地值是一样的,像显卡,南北桥边上一排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