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w17e液晶显示器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2-06-14):
惠普w17e液晶显示器时亮时不亮。开机可正常用一会儿,然后显示器就不显示了,电源指示灯也灭了。按下开关又正常了~~~过一小会儿又灭了,周而复始~~~拆开后观察电路板无异常、电容也无鼓包漏液的,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先按键全部换掉,再查电源,最后驱动板

网友:
应该是按键问题.     把所有按键都换了呗.

网友:
好像有一个3.3V的稳压的东西容易坏的

网友:
先把机子打开,然后把开关线拔出来测测看看还会不会!

网友:
在开机状态下拔掉ac220v电源线,拆掉机壳将按键开关排线从驱动板上拔下。重新插入ac220v电源线开机观察一会,若故障消除则重新接人按键开关排线分别测试各个按键的电压值应为3,3伏左右。将偏离这个数值的开关换掉就ok了。

网友:
开机显示器正常显示后,从驱动板上拔掉按键板,如果故障排除就是按键板的问题,如果故障依旧,驱动板有问题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谢谢大家!也就是说大家都倾向于是按键或驱动板部分的问题了?

网友:
把按钮板拔掉在测试一下看

网友:
提醒一点可能是按键 有些电容并不是靠外观能看出好坏 打表笔 但电压跳变不跳变 电容正常的话 问题就转向按键或者驱动板

网友:
  最好 把开关板 拿掉 用镊子什么的 开机 测下  电容 两端 12V 5V 电压 怎样  有的电容老化 是看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