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121 滚动条死log

楼主(2012-06-14):
机器现状是挡硬盘滚动条log,可以用U盘pe进去,不挡log ,这个是三合一的桥,干完现状一样,,挡log直接查负载,里面只有查到这边网卡和声卡读卡器的部分在另一块小板上面,电路图查不到,就打阻值网卡。声卡。读卡器。。。。测了半天都没有太大变化, 排除法: 拆掉声卡芯片,装硬盘测试滚动条过了,这就好整了,换个声卡芯片,重新装个系统oK!此机修复

网友:
是独立修机那就还可以额,顶你

网友:
为什么会先拆声卡,而不是网卡?

网友:
有些时间多问点客户,会少走好多弯。

网友:
一般能进PE的话,桥基本上是好的啦。

网友:
原来 是外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