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CCW18FC 不引导

楼主(2012-06-14):
今天收到一台客户送来的SONY VPCCW18FC的笔记本,来的时候现象是不开机,折开后把散热器拆下来,就可以上电,只要装上散热器就不上电,最后加焊显卡和显卡旁边的管子问题解决,但是装好后,硬盘,光驱,U盘都不引导,进入BIOS后把光驱动引导调到第一引导,只要一保存BIOS再重启,BIOS又回到原来的设置,不过时间,日期可以保存.
主板的版号是:MBX-214  M870
在论谈里下了一个BIOS刷了,还是一样,请高手指教

网友:
很想骂SONY,我这EB18的进水,修好也是这个调调,,,不引导,U盘,硬盘,光驱都认得到。就是不引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