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URST#偏低,北桥坏的概率大吗?

楼主(2012-06-14):
联想SL400  独立显卡

1. 请教CPURST#偏低,只有0.3V,VCORE1.2V  CPU供电芯片PG3.3

h_pwrgd 0.6 (偏低了?)EC85脚PM_
PWROK 3.3V 北桥接受到了PLTRST#3.3V, 北桥背面所有电容有电压。这种情况北桥坏的概率大吗?

除了北桥,还要从哪些方面考虑?不想盲目动北桥了。请高手们提供一些思路!

2.我拆掉南桥打了16个DMI总线的阻值,如图:正常吗?

3.感觉H_PWRGD 0.6 偏低了,这个信号是南桥中的VRMPWRGD和PWROK相与产生的,可我查了这2个信号都是3.3V,应该是南桥坏掉了 明天COME ON

补充内容 (2012-6-15 10:59):
4。已修复,南桥坏

补充内容 (2012-6-19 23:01):
已经修复,就不要再回复了

可以 楼主修的不错

网友:
一般都会换个北桥试试

网友:
CPU rst偏低,不一定是北桥问题,多查查复位信号电路上元件,还有南桥的复位输出正常吗?都要先检测的。

网友:
查没查出来呀

网友:
换个北桥试下。。

网友:
有的有上拉电阻,查一下电阻喽

网友(点评):
这个板子是没有的直通南北桥

网友:
查一下北桥的供电,南桥发给北桥的复位,时钟啊什么的正不正常,如果正常就是北桥坏的可能性大了,当然如果有北桥,直接换片试试

网友A:
CPU的PG是不经北桥的啊。是上真U测的吗

网友(点评):
上的真U,CPUPG 0.6 低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CPU的PG是不经北桥的啊。是上真U测的吗

1,0v还查不多

网友:
我觉得你还是确定时钟与POWOK是否正常。南桥到北桥的RST有3.3v并不代表南桥输出复位正常,除非你能用波波打到有复位脉冲。

网友:
你打的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我遇到过一样的问题,后来加焊北桥OK了

网友:
cpu的复位是北桥给的,查看南桥发给北桥复位了吗?

网友:
如果供电时钟都正常。INTEL的的多半是南桥问题!

网友:
估计又是疑难杂症, 期待楼主结果。

网友:
CPURST#偏低南桥的机会多些,无电压北桥的机会多此。

网友:
饼哥都发话了,南桥可能性大,我信饼哥的

网友:
INTEL一般都是南桥坏 它也太累了

网友:
南桥问题多,还有一些外设造成,还有一些北桥锁相环点苦不正常引起的

网友:
应该有1.05V左右吧!找南桥换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