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2-06-14):
时钟芯片的工作条件,3.3V主供电,14.318还有vttpwrgd   还需要其它的条件时钟才能工作吗?

网友:
一般时钟很少坏的啦,100片板里难得几片坏时钟的

网友:
路过,学习。。。。。。

黄河科技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建议你注意!

网友:
还有一组系统管理总线SCL SAL.

网友:
有的板子很烂的  就像富士康的G31 G41时钟是经常坏的

网友:
有3v.5v电压才能工作!

网友:
时钟信号开启是受CPUVCORE控制的.还要有南桥给时钟芯片发出PWROK信号.

网友(点评):
方向对了,努力

网友:
是啊!时钟芯片坏的很少啊!上面说的很合理啊

网友:
建议你找下迅维网月饼自己原创教学视频,时钟和复位电路的讲解,对你有帮助的哦!

网友:
有了这三路工作条件,一般坏了后要么不发烫不开机,要么就是烫的要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