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集成显卡花屏,请教。。。。。。。

楼主(2012-06-14):
我这一块K8M800-M3的主板。集成显卡一进系统就开始花屏,有人说是BIOS的问题,刷了几个之后现在成了开机显示完联想之后就乱码,花屏。死机了。怎么回事呢,请指教。联想品牌机的主板,谢谢

网友:
先把内存换了再说i

网友A:
集显先换内存,AMD还要看CPU

网友:
内存,CPU,换过试没有?

网友:
用独立显卡试过没,会不会花屏?

网友:
集成一般都是北桥,,你先换下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集显先换内存,AMD还要看CPU

我都换过了还是不行啊

网友:
额  我也觉得应该先上个独立的显卡上去试试 一试就知道了!

网友:
内存或者北桥 有问题都会

网友:
加焊北桥,集成的容易虚焊。

网友:
怎么不用独立显卡试下 结果就出来了

网友:
修好了,加焊的北桥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