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XP系统 要求系统+of2003 其它不要

楼主(2012-06-14):
求XP系统  要求系统+of2003  其它不要   哪位高手制作下  谢谢了   窗口稍微新点的  不要老式的

网友:
什么意思?没这样的系统,自己做吧

网友:
去深蓝上找吧

网友:
这样的系统网上基本没有。建议你用正版吧

网友:
建议安装一个纯净版的非GHOST XP SP3后再装OFFICE2003比较好而稳定。

网友:
随便到电脑城买张光盘基本都带这个。都差不多。电脑公司 深度的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