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联想E420 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2-06-14):
昨天下班前客户送修一台联想E420. 板号LLW--1  纬创代工
故障描述:客户说无法开机指示灯都不亮,上电流表20V限流2A,有正常待机0.02A。没有短路限流调到最大。按开关键不触发电流表毫无反应。去掉全部外设,电池等。上电还是一样。给客户开单留机。
                  客户走后拆机取出主板,光板上电也是一样。上论坛查了一下这个型号的机器这种情况比较多也算一个通病吧。但是怎么解决没有说清楚,论坛上有人说这个机器待机0.02A然后短接一下EC的44脚(C2712电容两端),就能够开机了。然后只要不拔电都能正常开机。待机能到0.10A。或者不短接EC44脚用风枪加热系统供电芯片D95280.也能正常开机。
                 不正常待机时系统供电芯片控制脚有3.3v。能正常产生3v5v。正常待机时不产生3v5v。开机以后才有。还有一个情况不正常待机时电源口LED灯是不亮的,正常待机时LED指示灯是亮的。
                 我这台机器在我不断地短接C2712,不断的开关机情况下有掉电情况发生。掉电至0.19A并且系统供电芯片D95280有发烫的现象。幸好总店有此芯片,今天上班后果断将它换掉。换下后等芯片彻底冷却后上电待机0.03电源灯已经亮了。按下开关电流上去了,接屏亮机了。然后又试了好几次正常的。装机的过程中也试了几次直到最后把电池装上去整机全部装好试机也都是正常的。 机器修复。
                  系统供电芯片不良导致的不触发,系统供电芯片不良导致产生了3v5v从而引起EC不接受触发信号导致不触发,这个原理不是很理解,望高手指点讲解一下。谢谢。

下班刚接到一台 明天按楼主的思路看看

网友:
要请教你一下,我有一台一样E420电脑:第1次插电可以触发开机亮屏,拔掉电源第2次插上电就不能触发,并且电源接口的灯也不亮。不知道是哪里出问题,请指教。谢谢。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0

网友:
对的,有3v5v输出了。

网友(2012-07-24):
有可能是边上的电容坏了,加热后就正常。有代观察。

网友:
指教不敢当啊,我自己都没搞明白系统供电芯片不良导致产生了3v5v从而引起EC不接受触发信号导致不触发 的。你的机器第二次不触发3v5v也产生了吗?

网友(2012-06-14):
系统供电芯片已经工作了,20脚的PG信号已经发出去了是不是?

网友:
你还可以把R3603去掉,看3v5v还产生不产生

网友:
还产生的话,那你就花点钱换个芯片先。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     有3 5 V    可是像你短接C2717也是不触发

网友:
bios  能备份出来吗  有需要

网友:
楼主怎么知道这个机器系统供电待机没有3V5V的,是看电路图吗?

网友:
短接C2717可以吗?我有一台都是不开机

网友:
学习了  虽然不懂  只要能修好机器就好了  管那么多干嘛

网友:
还没有修到,不过谢谢LZ的讲解!学习了

网友:
我也有一台 大家是I5的吗?  想找BIOS 不知有木有

网友:
EC可能性大吧

网友:
楼主这帖有收藏了!很用参考价值!!

网友:
这本是按开关后才有待机3.3和5电压的么

网友:
现在遇到个这板子,没待机3V和5V,不触发,这个待机电压什么时候才产生的?

系统供电芯片的3V5V是在按下开关后才产生的,待机需要的3.3V是由系统供电芯片产生的线性电压提供吧,

网友:
我这有也有个,待机没有3 5V,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