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2-06-14):
本人华硕K42J开机不显示  用外接有显示    换屏无显示    屏线也是好的    显卡也换了    会的说下,感激不敬

网友:
显存有问题吧

网友:
换完显卡 外接能显示么?  如果能显示 加焊下 显存 还不行就 在把显卡重新植下球 还不行就看看周边

网友:
打下屏接口有LVDS线有没有波,量下工作条件正不正常。

网友:
检查接口周边的小元件是否有掉元件。

网友:
量一下 看看3.3V出来没

网友:
我有一款机器故障跟你的一样,好了,分享一下啊

网友:
记得分享哦,猪

网友:
我加你好友哦,

网友:
最后修好了没有啊

网友:
有可能是别的地方的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