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两边电压怎么不同呢???

楼主(2012-06-14):
这个是T400,L19电感两边的电压为什么不同啊??L19电感左边电压是1.05V右边电压却是0.2V         求解答。。是不是故障啊,还是正常,献上图。。

既然你都量出电感两边电压值不正常,那你何不量一下电感两端阻值,再打一下对地值.. 叫我就直接换个电感玩

网友:
电感坏啦吗?量一下。

网友A:
把电感拆下来量,在主板上量有时不准

网友:
右边还是脉冲波吧,左边才是直流, PWM DC-DC就是这样子滴,要不要那么多钽电容干啥呢

网友:
这个是不是故障啊????

网友B:
那你先确定这路电压出来没? 没处理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你说左边是电感的1端吗?

网友:
一般只要左边正常就算正常,右边的用直流档量不准

网友C:
电感的另一端肯定短路啊,你没有量啊

网友:
如果确实是这个地方的电感,如果你量得没问题, 要么是线圈引脚脱焊接触不好。要么就是线圈中间断线了。

网友:
另一边可能短路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你这个电路时PWM线路,是有反馈网络的,应该不正常。难道你这个线路上没有标出电压输出要求是多少吗?应该不可能呀。

网友:
电感两边的电压应该相差的不是很大。

网友:
显然这是PWM电路,有反馈侦测的功能。电感断线了显然反馈到IC是不正确的信号,那这个电感两端是不会有电压存在的。ic收到多少的反馈信号这是在设计的时候就已经定好了

网友:
L19的1端接29脚(csn1),2端接24脚(LX1)

电压当然不同

网友:
最简单实用的方法就是:换个电杆。同意的举手呀~!

网友:
换个电感试试,或者打下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电感拆下来量,在主板上量有时不准

拆下来掉电,缺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先确定这路电压出来没? 没处理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你说左边是电感的1端吗?

是1端,,,电压1.05V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感的另一端肯定短路啊,你没有量啊

不短路,Thinkpad  T400会短路掉电的,我也量了,阻值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