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V3000 电流跑0.6不动

楼主(2012-06-14):
客户本摔了一下,屏也碎了,开机电流跑0.6,拆机一看,北桥是6150,凭经验直接加焊,开机电流正常,电流上到1点几安,换上新屏,点亮。问题解决
问题

网友:
农民工都知道的问题。

网友:
像这摔坏的机器,好多是板变形,桥断点,也有虚焊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