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12-06-14):
长城ATX-3000,故障,不能启动。绿色启动电压为3。7V,VBS5。3V      短接绿线,没反应。拔下市电,半小时左右。再接电,可以正常启动。输出电压也数正常(每组高0.4V左右)   ,断开绿线接地,然后再接就开不了.(又要拔电等半小时才正常了).
断开IC7500四脚(4V左右保护),接电就启动.10V100U的电容换了几个.IC也换了.找不到原因.求助高手,先谢了.

补充内容 (2012-6-17 20:49):
短接IC7500四脚,启动,但PG电压没有。电容换得差不多拉。不行,求高手给提示。。。。。。

网友A:
电源没有修的价值

同意楼主: 2.0 反对楼主: 5.0

网友:
不会修或没修过就不要这里看了,因为你们看了也浪费时间了
对啊,电源都没有人修的

网友:
跑电路!一般为大贴片上三极管所在的那条电路坏!

网友(点评):
电容漏电!充放电电路故障!跑线

网友B:
长城ATX-3000电源如果没有元件烧坏过的痕迹,要靠拔插电源来启动,多数都是电源用了2年后出现的情况,一般电源板中间有个10V 1000U的电容比较会老化,换掉就没事了......

网友:
在电源不能启动时测二个芯片的各脚电压,看有没异常,电容可用代换法查一下

网友:
我也要一个电源,只有碰一下大线就转,不碰就不能触发,但查了线没有虚焊,求个思路。

网友:
我修过血球上面的开关电源,也是不启动,就是由于电容长期在高温下工作,然后电解液渗漏引起的不开机,在线不容易测量出来,得一个个取下量

网友:
查一查与开关管相连的电阻看看。

网友C:
电容漏液的可能性灰常大 耐心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没有修的价值

修过n个电源,一个也没卖出去,放在箱子里等霉烂

网友:
引用 网友B:
长城ATX-3000电源如果没有元件烧坏过的痕迹,要靠拔插电源来启动,多数都是电源用了2年后出现的情况,一般电源 ...

换过了!!!!!!!!!!!!!!!!!!!!!111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容漏液的可能性灰常大 耐心点

差不多换完了,没有漏液

网友:
电容漏液的可能性灰常大

网友:
拆掉Q8 C1815看看能启动不,我刚修好一个这个电源,现象和你的完全一样,查到AZ7500四脚电压不能通过PS-ON拉低,查ps-on部分,拆掉Q8后,AZ7500四脚还是不能转为低电平,最后查到D18 1N4148击穿,换后搞定。附300P4电路图,与3000电路差不多,可以看着查.

网友:
知识就是价值。。顶起。

网友:
祝LZ早日修好哇

网友:
电源真的没有维修价值吗?

网友:
%27 %3c  %36

网友(2012-07-14):
如果是自己的东西,我喜欢折腾。如果是以维修为生的,那么就算了,太费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