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

楼主(2012-06-14):
今天客户送来了一V星k9a2vm v2主板,说是内存不过!我试了下,能点亮,有警告显示(没看清楚)!不过亮一下就灭,再重启就跑d1!我刷了下bios,又点亮了,再重启,又不过了!我压下桥还是不过!有木有修过类似情况的大虾教下,实在不行只有干桥了!!!
内存不过

网友:
提示是:warning!!!the previous overclocking had failed,and system will restoresetting.press any key to continue... its default

网友:
警告!以前超频失败了,系统将恢复其默认设置,按任意键继续... ...

网友:
有修过这种现象的 不过是华硕主板, 是刷BIOS 修好的。
同意楼主:
0.0
陆贻昌
同意楼主:

网友:
再刷一次试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