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天运F4000无显示

楼主(2012-06-14):
有一台神州天运F4000无显示,开机时电流跑到0.86左右然后又回到0.68.就不动了,CPU供电,内存等这些电压都是正常的.可就是无显示.请高手们指教!!!!!1先谢过了.

网友:
查复位电路PG信号

网友:
兄弟你那个应该三南桥坏了,你加焊试下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