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AS4750G不触发维修一例

楼主(2012-06-14):
ACER AS4750G  本本进水,不触发,板号:JE40
初步故障现象:不触发,待机3VALW\5VALW 正常
1、        测待机3D3V_PWR\5V_PWR待机正常
2、        测EC    NPCE795PA0DX在待机、触发时各重要引脚电压

EC 供电脚位 3.3V 正常(115,102,104脚等)
EC  14脚   S5_ENABLE   3.3V正常
117脚  PM_PWRBTN#   3.3V,但是按下开关后无跳变。实测中开关到EC正常,看样子是EC未向南桥发出开机信号。

3、        一阵思索后,去量下待机芯片是否发出PG吧

无意中测试发现23脚 3V_5V_POK  PG信号未发出。这里时走了很大一个弯路(花了我很多时间),实测中FB2电压为3.3V;FB1反馈电压为0V,一直以为5V_PWR FB1反馈电路有问题。后来更换芯片后3V_5V_POK出来后,测试发现FB2依然为0。这个反馈电路暂时不能理解。。。。。。

4、待机芯片PG发出后,触发依旧不上电,由此陷入一阵沉思…….查下PDF中的时序图吧,99页

        测+RTC_VCC正常
        接着测PCH_RTCRST#发现异常

RN2104腐蚀开路,更换后RN2104后,电流刷刷的上升了,ACER LOGO华丽闪了出来

总结:进水机维修注意重要信号是否腐蚀开路,如本机RTCRST#/SRTCRST#

JE40 HR电路图纸AS4750G_Schematic.pdf

网友:
只要按着 自己的维修思路修,一步一步来就不叫走弯路,只要问题解决就是好样的,顶你

网友:
楼主这就叫按时序修机,前半部看的没头续,后面时序图一出就不同凡响。

因为前半半部我也确实没有头绪

网友:
受教了  顶下你  下次多出点我学习下

网友:
好样的。。顶你

网友:
在学习阶段,我也经常绕弯子,能解决问题就好了

网友:
pch 的板子 果然和原来有大大的不一样哈  没有时序图  估计很难

网友:
把南桥去掉按下开机键PWRBTN#应该也有下拉的动作吧

是给意见?还是没仔细看帖?

网友:
LZ说得很对!我手上也遇到一个ACER AS4750G的本,也是进水机,不触发!也是EC无开机信号发给SB,但我这个本测量以后发现RTC_RST#和SRTC_RST#也不正常,但我换了RN2014以后这两个信号都正常了,可故障依旧,要是拔掉CMOS电池它会自动触发开机,但屏幕显示很暗,没背光!我的EC的工作条件也都正常,下一步准备换一EC试试。。。。

网友:
这是一个排阻,我当时是用一个电阻,然后在飞线的

网友:
不好意思,打错了是RN2104

网友:
EC也换了,BIOS也刷了,还是不行!

网友:
我也有一个坏了我两个桥不修了

网友(2014-07-30):
BIOS上传下 楼主。我需要用

网友:
发现南桥的这个复位很容易有问题啊 今天修的差不多也是这样

网友A:
当侧ec没有给南桥信号时,感觉就是ec条件不满足,怎么查都查不出来,其实南桥待机不正常也会导致这个问题,待机时南桥肯定会和ec通信,是南桥单方面向ec的,像rsmrst这个信号,当南桥的vccrtc模块条件满足时就会发出一个信号说我的条件满足啦,你可以向我开炮啦。好像是废话,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侧ec没有给南桥信号时,感觉就是ec条件不满足,怎么查都查不出来,其实南桥待机不正常也会导致这个问题, ...

2年前的帖子  不对 你看看就笑笑吧  。喷你有意义么

网友:
谢谢楼主维修经验

网友(2014-09-02):
下来看看不知道能不能对上号

网友:
也不说走弯路,至少排除了不少地方,最终找到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