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了,东芝L510(512)

楼主(2012-06-14):
    一台东芝L512电脑,客户第一次拿来的时候掉电,弄了东芝大电容就好了,没过两月同样问题又来了,于是换掉东芝大电容,第一次并了4个330电容,有待机电流,触发不了,以为容量不够,又加了两个,这时候悲剧来了,连待机也没了,插外接可调电源,插上的瞬间有0.1一下变为00无待机,悲剧了,客户能亮的机器啊,换过超控,还是一样,咋整啊

网友:
大家碰到过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
这几天客户天天打电话催问好了没有,烦啊

网友:
这种蛋疼的机器,哥一般果断的换板,然后关灯睡觉!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下管 是否短路了

网友:
第一次维修的时候已经收了客户的维修费,客户现在哪里愿意换板啊,再说这主板也不便宜啊

网友:
你不会换原容量的吗?为什么要并呢,搞得扩大故障

网友:
应该是弄掉小件了

同意楼主、

网友:
周围有4颗电阻,看一下还有吗,大电容那里,CPU后面,在大电容周围,挨得很近

网友:
是不是CPU上下管穿了啊

网友:
CPU 上下管都换了没用

网友:
换同容量的电容

网友:
你换上去的电容都确定是好的吗,没待机看开机芯片啊,别总纠结那一块,看看其它的有没有坏

网友:
摸下主供电发烫吗

网友:
现在都没待机的都不是 大电容那里的事了。。查待机电路。修好后。在处理         大电容

网友:
NEC大电容,你是用风枪吹下来的,还是用烙铁粉碎的?要使用风枪,cpu座子会虚焊,甚至短路。另外,并联的四个电容,中间的两条线是地线,两边的是正极,极性不对,也会有那种情况,而且,在焊接的时候,斜着放,角度不能大,也不能小,要不然,cpu固定风扇的铁架不好装,装好电容之后,用表笔检查是否断路。

赞同楼主,最好用BGA取稳当

网友:
+V3LA 电压没有

网友:
下个图纸,然后下个个查条件咯

网友:
应当是掉东西啦~换几个电容又不影响这个问题

网友:
机器还是没搞定,今天客户过来取走了

网友:
我现在也有个这样的本,三次跳变都有就是不亮,最后停在1.5几,准备干掉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