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显示器负载升压慢,求解决

楼主(2012-06-14):
一显示器负载升压慢,5V 和14V要插上电源慢慢豆豆才会正常,电容没有问题,是雷击的,5V一上电3.3 慢慢的往上升,3.4.,,3.5,,这样,,各位指点一下,哪里问题是雷击的显示器
显示器

网友:
前极电源有问题,换电源管理芯片,或启动电容看看。。。
同意楼主:
5.0
hero19771213
同意楼主:

网友:
学徒工来者
同意楼主:

网友:
先检查下电容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