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ATX的对地阻值问题

楼主(2012-06-14):
我有块主板维修的橙线对地打阻才30多肯定不正常,可要怎样测量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
橙线是几V啊 3.3? 如果是他网卡短路的最多

网友:
卸了网卡,看看对地组织是否恢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是网卡呢,由橙线供电的设备很多呀

先把网卡取下来试试 这是维修经验 我也不清楚 老师就是这样教的

网友:
经验呀经验呀,有时经验最管用

网友:
看来网卡最容易坏了,I/O南桥都有用到3.3v

网友:
  一般都是先卸声网卡,不行再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