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主板掉电!

楼主(2012-06-14):
我没维修过主板,今天接了一个主板,开机进二个画面就掉电了!没修过不知道从那里查起!希望大哥们指点。小弟先谢谢大哥们了!
掉电

网友:
有没有鼓包的电容啊 裸板看看还掉电不
同意楼主:
0.0
陆贻昌
同意楼主:

网友:
从供电方面入手,如内存供电.CPU供电,重点查MOS管.

网友:
散热好不好?桥也加点硅胶试一下

网友:
重点放在芯片上

网友:
到第二个画面是哪个画面,自检的总结表格过了吗!还是logo画面

网友:
同意二楼,祼板点下,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谢谢大家啊!我没时间搞它了!所以我师傅搞好了,连去看的时间都没有!谢谢大家帮忙

网友:
这几天遇到好几块板子都是掉电的,感觉是cpu供电部分问题,但技术太差了,都没有修好,继续琢磨。

网友:
先打一下各供电的对地值吧看有没有短路

网友:
搞好的也要问搞什么了,大家累积经验啊 MM

网友:
搞好了也不问搞了什么,那还学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