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技嘉GA-EP45-UD3L主板不定时反复重启,死机现象的原因

楼主(2012-06-14):
09年07月份买的技嘉GA-EP45-UD3L主板,已正常使用一年多后出现不定时重启,死机现象,已送技嘉维修点保修过2次折腾了1个多月,故障仍旧,我对技嘉维修点也没信心了,跑来这求助,看看有没有牛人看出主板的毛病,或许有人修过这种故障,能修好的主板可赠送,人在佛山狮山~~
     用奇冠五合一测试卡测试,第一次多数是稳定,反复测全是不稳定,3.3V +12V -12V IRDY FRAME灯亮,CLK RST灯闪亮过后灭,最后BIOS代码:FF96,奇冠代码:5FDF
     主板开机反复重启时间长短不一,有时反复重启后会死机停住不动,要复位后才能再次启动;有时烤机整日都没事,发做时有时刚开机就反复重启,有时几分钟后,有时几小时之后~~
     谢明,不关其它硬件,软件的事。。。
    这种故障有牛人修过吗?可能是哪里出现故障?求解个心结。。。。。指导一下从哪下手开刀。。。,除了PCB,我哪个主板部件都可代换,我还有2块好的在。。拆件换也行,担别叫我一个一个全拆下来逐个替换,可能这是最后的办法了~~

网友:
不好说啊    CPU 换了 吗

网友:
换过,原CPU在新板正常使用,试换过几个,现象一样

网友:
以前碰到过一个类似的,不定时的重启,仅仅是重启,刚开始换了个电源,好了一段时间,后来又这样,我觉得应该从供电下手。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我也是遇到过,是刷BIOS好的

网友:
刷BIOS试下吧 ,我的主板是GA-EP45T-USB3P  原来是2G内存,想加到4G,加了个金士顿的,不行,开机会死机,换跟4G的金士顿只插第一个槽能开机,开机后进系统就死机,换了宇瞻4G也不行,最后换了个海力士的4G内存,装上去开机就能稳定了。。。。

网友:
复位时钟  在重启的时候会不会掉电???

网友:
这种故障很不好修

网友:
  换一下  CPU试试看

网友:
最后一次机会,再送技嘉保修点,现拿回来了,裸机试过N次,没重启过,挂哪几个小时了,也没重启过,可能这次真的给修好了,遗憾不知人家修了哪个地方,我用10000度的放大镜来回反复检查,发现就BAT1电子2个脚补焊过,还有南桥散热片下多了一个避孕套(套在南桥上的透明塑料,不知有什么作用)~~,可能是换过南桥,或者加焊过。。谢谢各位的帮忙!

网友(2013-04-01):
散热不好,有虚悍地方

网友:
内存兼容问题

网友:
建议刷BIOS  该有查看CPU散热

网友(2013-11-17):
以前有块技嘉P55 UD3L的主板也是这个状况,到至今任无法修好进来参考下学习点经验,碰到这样的板子真的很恼火,关键是找不到方案

网友(2014-11-14):
内存的兼容性不好,一般刷BIOS能解决,或者更改内存的SPD不知行不行

网友:
刷新bios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