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验证热风枪加焊北桥不可靠

楼主(2012-06-14):
昂达AM2主板维修 跑码正常不显示

用手压住北桥 重启 可以正常使用。

没有BGA 决定用热风枪搞一下算了 。反正主板也不值什么钱(以前搞好过几块)。

经过一番折腾。上机测试 。直接不跑码了 , 好了 直接扔废品堆。

网友:
楼主太幽默搞笑了,仍废品堆,真的好幽默

网友:
楼主可以 在论坛搜搜看。。土炮BGA 价钱都不贵。比风枪成功率高多了。。。

网友:
用手压桥能过,然后不压也能过的才用风枪!

网友A:
呵呵,现在BGA也不是太贵啊,便宜的3000多,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B:
我来说说风枪加焊

楼主啊是你没掌握风枪的火候!你要先用风枪把正个板子预热。尽量均匀,大约到100多度,就要往加焊的芯片罐焊油,这个很重要。然后再预热整个板下,再集中加热要加焊的芯片,依然要均匀,看周围的电容电阻焊锡发光,立刻停止加热。无铅芯片也照样搞定。能修复,可是耐久性不长。因此还是强烈建议购买bga焊台。

网友:
bga也用不久的

网友:
换板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现在BGA也不是太贵啊,便宜的3000多,看上去还不错

小地方 。维修量不大 目前还不考虑。有些活直接交别人做了 。

网友:
不知道你是怎么个搞法的,如果直接上加热,当然是进废品堆的下场了。

网友:
搞笑的很  还有这样的贴子

网友(点评):
那你是笑话人呢吗??

网友:
bga要用无铅锡球做!机械强度高。nf显卡用有铅半个月到几个月坏时间不等,用无铅用 很长。推荐用台湾大瑞无铅锡球。我一直在想什么带r改进版本,是不是都骗人的,芯片工艺没有改进,发热一样。不就是新买的芯片是无铅锡球吗

网友:
这个必须BGA的。。风枪会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啊是你没掌握风枪的火候!你要先用风枪把正个板子预热。尽量均匀,大约到100多度,就要往加焊的芯片罐焊 ...

以前一直不知道热风枪怎么加焊的,学习了。

网友:
楼主可以 在论坛搜搜看。。土炮BGA 价钱都不贵。比风枪成功率高多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112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