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检测不到USB键盘鼠标????

楼主(2012-06-14):
我这一块联想品牌机的G31主板开始时南桥坏了。换了个南桥后能显示了,但是检测不到USB键盘鼠标。可是能检测到U盘和其他的USB 设备,很郁闷啊,又换了几个桥还是这样,系统也重装了不行,请教,。。。。。。。。。。。。。。。。。。。。

网友:
在bios里,有两项是调usb键盘和usb鼠标的!如果关闭了,键盘鼠标都不能用!进bios看下关闭没!

网友:
没遇到过  期待答案

网友:
如果能检测到U盘等其它USB设备那应该也能检测到USB键盘和鼠标,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你BIOS里关闭了那功能

网友:
供电有没有?数据线打过值没有?

网友:
加焊下南桥试一下,BIOS也会有可能的

网友:
不是BIOS设置就是数据线断线了吧 。。不行再刷个BIOS看看

网友:
个人感觉有一下几种可能:
1.  最大可能,BIOS里禁用了USB 键盘鼠标
2.  USB键盘鼠标本身损坏
3.  换上的南桥要确定是好的

网友:
在BIOS里没有找到USB键盘鼠标的选项,不过所有的USB选项都是开着的,

网友:
刷个资料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