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插电源指示灯不亮,不触发

楼主(2012-06-14):
该怎么查起,这问题一直没能解决,郁闷!昨天正常关机,今早就开不起来了,跟MAX1631有关系吗,9脚无基准电压输出,21脚有VL5V,换了一个1631也一样!

网友:
你先看一下9脚相连的电容有没有被击穿

网友:
REF 是在vl5v出来就应该出来的  应该有2.5v  如果没有可能就是电容被击穿 或者芯片坏了 但你又换过芯片的  应该是电容被击穿了

网友:
电容没问题,换了依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