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助。。华硕EN9500GT 显卡故障。

楼主(2012-06-14):
该显卡被老鼠尿了,开机风扇转几秒钟后停止,供电芯片UP6205A(四排24脚)没有1V输出电压(两相供电),也找不到该芯片PDF。还有个UP6101BU8芯片也没有输出1.9V电源,这个芯片的PDF有,7脚是控制信号脚,也没有电压,跑线7脚也跑不出来,请高手们指点一下,7脚应该是哪个芯片输出控制信号来驱动 6101BU8 这个芯片。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这信号应该是EC 发出来的 也有可能是SB 你有图纸的话可以追一下

网友:
就是没有图纸

网友A:
ec 我觉得是EC 谁有图纸给他分享下

大哥,EC是什么?!显卡上有EC?!你当是本本啊!台机的也不叫EC叫IO,EC和IO不是一个概念的!

网友:
显卡上面  有EC?晕。

网友:
     6101可以暂时不管它,这个是显存供电,受到核心供电的控制。后者没有的话它也就没有输出。先要检查6205的情况。UP6205的图纸参数很好查,很简单的事情,你怎么就查不到?

网友:
大哥,EC是什么?!显卡上有EC?!你当是本本啊!台机的也不叫EC叫IO,EC和IO不是一个概念的!

网友:
风扇转几秒停止明显是保护电路动作了,不先查短路吗?

网友:
没有短路,我测过,我觉得 UP6205有问题,我找不到6205的图纸,哪位大哥有的请分享一下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 我觉得是EC 谁有图纸给他分享下

网友:
论坛里只有UP6205B的资料,这个UP6205A是24脚的。

补充内容 (2012-6-16 11:57):
没找到6205A的资料啊,你发一份吧。谢谢你

网友(点评):
怎么这么死板啊?告诉你很容易就能查到,除了论坛,别的你就不查一下看吗?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网友(点评):
up6205A、UP6205B、UP6205C全都有,你还要什么样的?

网友:
UP6203A可以和UP6205A可以互换吗?

网友:
查G级那里来的。不就可以查到?

网友:
G就是就这个芯 片控制的

网友:
请问有UP6205A的PDF吗?分享一下吧,感谢,小弟这张显卡还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