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ACER 4925G 开机显示不正常的怪问题

楼主(2012-06-14):
今天客户拿来一个ACER 4925G 的笔记本 ,9300独立显卡   第一眼看上去问题是显卡坏了,按开机键,电脑启动,屏会稍微暗下(一般情况这种问题就像8400 显卡样,显卡问题,)大小写灯可以正常开关。然后外接在测试,开机,显示器信号灯变绿(说明显示器检查到信号)  以为亮了,大小写灯都可以正常开关。但是就是不显示,什么都没有,接下来拆机,然后把显卡拆下来加焊,装机  还是跟以前一样的,后来到我朋友那找了个9300 的显卡板,装上去,还是一样的(朋友显卡板肯定是好的,我以前帮他拆了换9600 的显卡)没有办法,下个图纸看,但是还是不知什么原因。

1脚电压正常3VS,5.7 脚电压1.86    11,13 电压也差不多。  17,19 电压一个是1.86一个是1.6几   23 ,25脚电压也是差不多1.几。   23,25,27  电压正常 3.3V。    35脚DISPOFF#电压3.3几 也有的.    37脚电压只有1.几V,电阻没有问题      39脚电压不正常0V  (这个电压时I/O 发出的)   40和38  电压正常   后边不是很好测试,因为装了屏线才有屏电压出来,所有另外一侧测试不了。请问高手这个问题一般是缺哪个电压什么造成的呢。多谢

网友:
这款PM45的北桥坏的多,貌似不过内存。

网友:
怎么可能不过内存呢,大小写灯都可以正常开关,外接显示器和内接显示器都有动静,晕倒,乱说

网友:
屏线测过没啊,换屏呢

网友:
32 、34  两脚有没有电压,应该要有高电平

网友:
外接 内屏都不正常 就不要测LVDS借口了吧 测下显卡的工作条件 供电  估计是显卡的哪路供电不正常

网友:
先清下COMS试试,不行的话试下bios。某些电脑这两个可能引起,但不知道适合你这个不,只是提供参考。

网友:
呵呵,多谢楼上的朋友们,机器搞定了,真的是BIOS 引起的,刷下BIOS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