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XP替换SAM文件后无法启动

楼主(2012-06-14):
    今天一客户的系统登录密码忘了,我就从pe进去把sam文件替换了,重新启动后发现没到登录界面就弹出错误!按确定就重新启动了~纠结了~
    上网一查,得到这样的结果:
问:最近要使用电脑时发现忘记了密码,就在DOS下删除了SAM文件。重新启动后,出现欢迎屏幕后提示错误,无法登录系统了,请问怎么办?
  答:其实,删除SAM文件来清空帐户登录密码只适用于未安装Services Pack的Windows 2000,而在后续版本的Windows中已经修复了该漏洞,所以删除SAM文件将直接导致无法进入系统。如果删除了SAM文件而没有备份,我们可以把 \windows\repair下的 SAM、security、default 、system、software这五个文件覆盖掉\windows\system32\config 下的同名文件,具体步骤是:进入“恢复控制台”后依次运行以下命令:
  Copy C:\windows\repair\SAM C:\windows\system32\
  Copy C:\windows\repair\security C:\windows\system32\
  Copy C:\windows\repair\default C:\windows\system32\
  Copy C:\windows\repair\system C:\windows\system32\
  Copy C:\windows\repair\software C:\windows\system32\
  然后重新启动电脑即可。不过此时的系统已经恢复到初装状态,所以我们安装的许多软件将无法使用,一些系统设置将会丢失。
  小提示:以后遇到类似情况,建议使用DreamPack、ERD Commander 2003等工具来清空或修改帐户登录密码。

看到最后,这样处理后会造成很多软件都无法使用(这还不如重新装个系统),请问个位大虾有没有别的好的方法~~~告诉小弟一声,,感激不尽~~

网友:
不是可以直接破解吗? 何必弄的这么麻烦?

网友A:
很多ghost版的系统都带有密码破解软件,没必要这样;原来的SAM文件没备份,恢复就麻烦了,不知能不能从另一个正常的有密码的系统中复制SAM文件过来解决。

网友:
只能说你的PE带的工具太垃圾

网友:
的确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用我的pe密码破解的工具解不了,所以我想到了替换!

不是XP的系统吗. 怎么会破不了呢. 换个PE试下呗.我也试过把SAM文件剪切出来.会报错. 我就把它放回去就没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很多ghost版的系统都带有密码破解软件,没必要这样;原来的SAM文件没备份,恢复就麻烦了,不知能不能从另一 ...

就是一时大意了,没备份,因为是一家公司里的电脑,之前的也是替换就成功了,所以就没想太多直接替换了,没想到悲剧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是XP的系统吗. 怎么会破不了呢. 换个PE试下呗.我也试过把SAM文件剪切出来.会报错. 我就把它放回去就没事 ...

现在就不是密码的事了,就在登陆界面之前就卡住了,弹出一个错误提示,确定一下就重新启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现在就不是密码的事了,就在登陆界面之前就卡住了,弹出一个错误提示,确定一下就重新启动了~

你再进PE. 把之前的SAM文件放回去啊.

网友:
这么危险的事情也敢干啊,没备份SAM的话,试试看修复安装,之前一定要备份好客户资料在修复安装。如果还是不行,基本除了重装没办法了。

其实大多数的密码除了爆破还可以借助软件找到他原来的密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再进PE. 把之前的SAM文件放回去啊.

原来的sam文件没有了,其它的sam也不行~

网友D:
把BIOS放电也可以的

胡说八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把BIOS放电也可以的

姐姐,这个跟BIOS没多大关系~已经进系统了,在输系统密码前弹出一个错误~~

网友:
在dos 下解。。

网友:
用工具不就行了  破解工具很好用的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