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什么情况?

楼主(2012-06-14):
   大家看看什么情况 我都测过了  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供电都测过了  时钟也是

网友:
看不清楚,说说情况

网友(点评):
不跑码,问题很多啊!这个没法详细说明的

网友:
状况说清楚,才能分析啊

网友:
嗯。我已经看过了,故障就在图上呢。。还是请月饼老师告诉你吧。。

网友:
板号多少

网友:
加焊   北桥,南桥,看看。今天修了一个  945主板   先干了北桥,没好,又把南桥干了,好了。

网友:
是775针的板子  刚开始不知道怎么跑了一下码 可是插上内存后就又不跑马了  无奈的不行  连复位都没有

网友:
那就先把复位修出来呀

网友:
是CPU座子接触不良引起的故障.

网友:
PG 时钟 供电 然后复位

网友:
现在一看到VIA桥的板子就不想修的冲动。。。

网友:
亲人们给意见了   我很郁闷的是 如果是CPU座子  我这里没有BGA  无奈

网友:
跟I/O也有关系哦

网友:
前几天修了块联想的不跑码,换了个电池好了,楼主可以参考下

网友:
先修复位把

网友:
有进展  拆掉IO  有复位了   但是还是不跑马

网友:
那快修供电

网友:
去掉IO有复位了  现在还没有把IO弄上去  我换了个IO 等会弄上去 应该就跑马了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能跑了吗?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上负载看看呀,你说的问题不是很明确不知道如何帮你

网友:
短路的地方太多 扔了 无奈的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