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作系统太卡,重装无效!求解答!

楼主(2012-06-14):
系统太卡,单机游戏也玩不了。重换硬盘装系统无效。还是很卡!倒是怎么回事?

网友:
新手求大家指导!

网友:
  先放下电看看。

网友:
是不是CPU的二级缓存被关掉了。。。。。。。

网友:
重换硬盘装系统无效,有什么样的代码指示?

网友:
引起形象的太多了,只有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你不如换显卡和内存先试试  换大点的  再不行 就是CPU了

网友:
前天一台映泰560主板也是这种情况非常卡,结果换cpu解决问题。

网友:
哥哥   也不知道你是什么配置的啊 !

网友:
你确定硬盘没坏道??

网友:
你配置是什么的,比如CPU内存的要说一下

网友:
机器配置不能行,系统再小也慢。

网友:
是不是自动降甁了

网友A:
谢谢大家了。问题找到了!硬盘也没有坏道   是他的电源问题 输入电压太不稳定

网友:
一般卡都是硬件的问题,系统的问题也有

网友:
硬盘有没有坏道,还有就是温度造成的这两个的最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大家了。问题找到了!硬盘也没有坏道   是他的电源问题 输入电压太不稳定

这个有点离奇!没碰到过!我刚看题目以为是内存问题,我见过开机像一切正常,无显示,是电源问题,可能里面老化或鼓包,供电不足引起。

网友:
看下硬盘线是否松动

网友:
供电不稳定会引起慢,且会出现死机

网友:
用鲁大师之类的软件测测什么不行~一般是有一个功能电路速度跟不上就会影响所有功能电路的速度~

网友:
把机器配置发给我们看看 换根数据线尝试一下

网友:
一般是硬件问题,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cpu有毛病吧

网友:
电源问题 真的假的 那受教了

网友:
硬盘的可能性最大 下来就是主板或电源 一个一个排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