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45gcm-s2c强烈 求救 悬赏内存电压不出来的原因

楼主(2012-06-14):
帖子在我的另外一片 谢谢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0921-1-1.html

网友:
第一测供电5#和上管供电,第二测7脚开启信号......上下管要和原来的一致,第三换IC ....第四用切断法断开1.8V后级,看是不是被后断拉低........

网友:
后级都已经拆完过了

网友:
板子不在我手里.....要上传个完整的图纸.....帮你看看才行.............

网友:
常修到,百修百好,换管子

网友A:
基本上换MOS管换PWM IC 都会好,值得注意的是上电后你量下SLPS3#是不是高电平,还有PWM IC的5脚在上电后是不是12V,EN是不是高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上换MOS管换PWM IC 都会好,值得注意的是上电后你量下SLPS3#是不是高电平,还有PWM IC的5脚在上电后是不 ...

slp3上电时为高电平  5脚供电待机5V 上电12V 稳定

网友:
问题查出来了 南桥坏 引起后极短路 所以电压出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