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号LA-4201P 掉电维修

楼主(2012-06-14):
经销商拿来一块裸板  说是给客户清灰 装上后就点不亮了
测个电感对地正常  接可调电源 待机0.01 按开关触发上电 0.5-0.9停2秒掉电 可以才在触发

查个电感瞬间电压均正常 ,店里没编程器不能刷BIOS

摸摸南桥有点烫 有种杀掉它的冲动 手上没有IBM的南桥 再看看别的地方吧

当看到CPU座子附近 看到好像少一个电阻  量了下一端是CPU出来的一端是接地的 上电测CPU出来那端是1.05V

问朋友要了份图纸 是个27.4欧的精密电阻 找一个换上电流歘歘的上去了 外接显了

缺的那个电阻是R295

求高手指点那一块是CPU的什么电路

网友:
好像是反馈 设置之类的引脚

网友:
应该就是精密取样电阻吧,别的不会这样的掉一个不会这么大的事

网友:
反馈 补偿的吧、

网友:
补偿的电阻哦

网友:
精密电阻 反馈的多
楼主检查的仔细啊

网友:
cpu的阻抗补偿

网友:
LZ很仔细,学习了。。。

网友:
这都被你看到了, 什么眼神啊? 也太毒辣了吧.

网友:
楼主,你狠细心,也很厉害啊,才学四个月。

网友:
如果楼主没图纸那个电阻会补多大的电阻呢

这个电阻要求精密 如果没有图纸就够呛了

网友:
如果是我如果掉电的情况,先量一下全板有否短路,如果没有短路的,就很难修了。

网友:
这样一个电阻楼主都看得到啊。。神啊。。

网友:
是反馈啊 ,学习了,

网友:
有可能是取样电阻

网友:
hehe  ..掉电阻都被你看出来了。。厉害啊。。。

网友:
支持楼主,,眼神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我肯定会量挨着的电阻换一样的

下次我也这样试下

网友:
LZ很细心  维修要的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