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2-06-14):
HP4416s要拿原装电源才能点亮,拿可调电源怎么改法可以开得了机呢???
电源

网友:
找个惠普的电源头拆开研究下
同意楼主:
5.0
pddd
同意楼主:

网友:
电脑没有脑
同意楼主:

网友:
华天!
同意楼主:

网友:
关键在中间那根检测针吧
同意楼主:
5.0
liucongjian
同意楼主:

网友:
自己iDIY一个头子吧,中间的针电压为3,3v

网友:
弄个转接头啊!这还不简单

网友:
我们店里就是,转接头就有很多拉,

网友:
因为有的本本有电源检测针,不是原装的就不行,所以都要备用转接头,呵呵

网友:
淘宝上有卖的在可调电源用的,HP惠普7.4mm可充电电源头 HP可开机电源头
同意楼主:
5.0
pddd
同意楼主:

网友:
桑叶
同意楼主:

网友:
宗英
同意楼主:

网友:
看来就是要找个转接口了,呵

网友:
也可以采取稳压电源分压限流的方式获得

网友:
用一个100K电阻把19V脚和 识别针脚连起来 我试过了 三哥

网友:
你是?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