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80L开机不跑码的一种故障

楼主(2012-06-14):
      朋友有一台联想昭阳E280L不能开机,拿来检查待机有0.01电流,开机到0.6左右不再往上跑了。插MINI-PCI检测卡显示00,不跑码。测CPU有电压,测时钟芯片U12 43 PIN R HCLK_CPU# 和44pin  R HCLK_CPU都有0.5v的电压,估计北桥芯片有问题,压北桥老样子,上电烤啊,还是老样子,看来没招了,老实点测测北桥的电压吧,测到L33和L36发现两电感的一端都有1.5V的电压,另一端VCCA_HPLL 和VCC_MPLL都是0V,肯定L33和L36开路了,拿热风枪拆发现两电感都断了,外表看的好好的。从旧显卡上拆了两个一样的电感装上后开机OK,BIOS自检OK。昭阳E280主板是广达的LE2。

LE2 电路图 LE2

网友:
高手要我是这样的北桥肯定干了。不好就报废了

网友:
的确是高手!!!

网友:
LZ挺厉害的,学习了。。。

网友:
看连以后测电压电感两边都得测一下咯。。

一般测接负载那端就可以了。

网友:
还没有磁到过电感不行的呢,习惯于测电感的一端,看来以后要注意点了

网友:
没辙了 只能一个一个电压的量啊,

网友:
嗯,看來我也要注意點啦!

网友:
看来以后测量要小心,一定要查仔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