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呀,短路拔不出来。救命呀,各位前辈。

楼主(2012-06-14):
一个ACER小本,型号是kav60 板号是la-5141p。开始测量的时候发现待机3V(+3VALWP)短到0.结果急着就把相关的元件全部拔光。(把PL3拔掉,然后是PQ5,PQ7还是短。然后索性把待机电源芯片PU4拔了,依旧短)。

陷入了一段僵尸后发现+3VALWP是经过结点PJ2变成+3VALW给后续的电路供电的(包括给EC,南桥以及BIOS供电)。然后把这个结点断开后还真发现了新大陆。果然是后续的+3VALW短路。待机部分其实根本就没短。(前面的工作做的都是无用功)。

那接下来的工作就是从后面开始拔吧。查了查电路图,这个供电基本上是给EC,BIOS,南桥供电的。就围绕这三点来做吧。简单的开始吧,先拔了BIOS还是短。然后把与BIOS相连的电容也一起拔了,还是一样。

一不做二不休吧,再干掉EC。之后更让人头疼了,还是短。到这里真想一头撞死。。。不过想一想没有死的勇气,好死不如赖活着,至少把南桥干掉再死也不迟。头一热直接干掉南桥。结果大家可能都猜到了,真是事与愿违呀,短到我大脑直接短路了。现在的感觉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能咋办呀到现在,平静下来接着查吧!索性把+3VALW把连接的只要是带角的芯片都拔掉(3角以上的芯片和大一点的电容)。首先是PU8和相关的PC100的那个电容。然后是Q12,C215,C214。之后是D14(我记得上拉的地方是和短路是没关系的吧?这里是+3VALW经过R347给D14上拉的。不过到这里已经红眼了,止不住拔掉所以东西的欲望了),还是短。不过我还没有放弃呢,接着拔。开始拔相连的小电阻,电容。结果板子快被拔成秃子了还是没拔出来。哎,这回是真的郁闷了。。。

拔到这里彻底崩溃了,在这里想请教各位前辈遇到这种短路的故障拔除的方法。这几天好几个短路的本都没有修起来,而且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他们说是用烧机加电法烧,哪个件发烧就拔哪个。可现在的问题是对地短到0。轻微的烧是烧不出来的,烧重了还会烧死其它的元件。哎,悲惨的我现在真是没什么好办法了。

网友:
烧机!!!!!!!!!!!!111

烧鸡最快了

网友:
我觉得维修要遵循维修的纪律,不要轻易下手,找到问题的最终点才动手,毕竟有时弄出来容易,放进去难
如果是短路,楼主的处理有些武断,先理清思路,从公共点入手,一路路的断电感,从最有可能的开始断,而不是急着弄芯片,把大概的位置确定好后,再先处理电容 场管 最后才是芯片 ,能不动的尽量先别动!

网友:
说的很对的
同意楼主!

网友:
不能碰到短路 就拔呀,要淡定。。。

网友:
烧鸡啊。一般都能烧的出来的,假如板层短路了,你楼主做再多的东西也是枉然

网友:
我看来你把 EC SB BOIS 都干了 可是故障依旧。如果短路阻值为0的话一般都是 MOS 电容 或则 稳压二极管别击穿了  如果有几十偶一般是芯片 桥什么短路。建议你顺着线路找到3vs(二级电压)一般是经过一个mos 转化的 建议用烧鸡打发 不然很难找到的

网友:
烧鸡嘛,找到短路的地方烧了,前题慢慢调整电压不要一下调到很大,我个人建议烧鸡的方法是要慢慢调电压和电流,不能一下调大了反而把别的烧坏了。

网友:
还是用烧机大法吧。。一般是能烧出来的。

网友:
烧鸡不是什么短路都烧的出来的

网友:
一般短路是比较好修的。信号要难修些。

网友:
短路用烧机法比较好。。。。

网友:
烧鸡不是什么都能烧出来先烧试试  烧不出来在一步一步查

网友:
你这样摘芯片,即使短路修好了。。可能也会出现其他的问题。

网友:
各位朋友,怎么可以判断是板层短路还是元件短路?

网友:
我也觉得烧机法可以的。如果烧不出来,再拆电感吧。板层短路就没救了。

网友:
楼主这板修到这地步就纠结了,3v烧一下,一般烧不坏其它东西的

网友:
只能说明楼主没一个明确的维修思路。短路最直接的办法的就是低电压大电流烧鸡。

网友:
烧机吧,一直要查到短路了,才开始往回装东西,还要边装边量

网友:
。。。。我可不喜欢这样子拆东西,你就拿掉电感和保险就可以了,确定是前级还是后级的问题。。。这样子拆压力很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