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N7AW无负载触发后自动反复位重启

楼主(2012-06-14):
   客户一主机拿过来时说,开机电脑动重启三次后死机,上测试卡触发试了试,不跑码,大约三秒的样子复位一次,三次后干脆罢工了~

   拆下主板,拔掉P4口,空载下触发主板,无以上现象,开机电路是好的吧

   上P4口,触发故障重现,用手触各元件看有无短路高热之元件,最后发现如下图中红字所标之SC2608A,它比其它元件温度要高上一些些,考虑到主板此时是间断性触发的就把P4头拔了并再次触发让主板一直处于开机装态,当再次手触SC2608A时就非常的烫了,这个小东西肯定有问题了!以前很少见到知道的说说啊!

补充内容 (2012-7-14 08:34):
淘宝花10元购得芯片,代换后修复了

网友:
这芯片短路影响主板的复位~

网友:
这是个PWM芯片,看位置应该是用在内存供电的,发烫就量下阻值,再换一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