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主板,CPU风扇转一下就掉电

楼主(2012-06-14):
方正主板,CPU风扇转一下就掉电,起初换衣CPU供电问题,测上管发现有短路,拆下6个上管单独测量发现都没有问题,电源换过没问题,后来想起拔掉CPU供电插头,发现故障依旧,排除CPU供电短路,不过为什么上管测量有短路呢?还有,这个应该是hi什么短路造成的保护呢?

补充内容 (2012-6-15 15:51):
CPU供电线没接,我刚才又把CPU拆下来,发现上电了,插上CPU又是转一下就停。CPU是好的,也换过好的CPU试过,主板是G31T-M5的

网友:
有没有查一下电源管理IC的工作条件 和下管

网友:
确定是12V短路吗?如果是就将上下管都换了试试。

网友:
掉电,或者保护。去掉外设,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很有可能是电源管理芯片坏了

网友:
CPU那边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