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显示屏掉电维修

楼主(2012-06-14):
接着上回联想屏维修的帖子,今天再把hp显示屏掉电的维修和大家分享一下,说一下这里的掉电不是开机后显一下就掉电,是大越等个十来分钟才掉电,徐班长怀疑驱动板上的某个元件发热后不正常造成的,先来看图说话吧!

这个这台屏的驱动板,老师怀疑是哪个元件发热造成的

通电后用手触摸驱动板,发现这个电阻很热,用万用表一测5.2欧姆的电阻,正常的是3.3欧姆

老师说发热阻值就会变,用风枪吹完一测果真变大,最大的时候7欧姆多,手慢了没抓拍着

再测电阻两边的电压也不正常,一边4.69一边5.11

毫不犹豫的换了一个新的上去,两边的电压正常了

维修完毕,装机再拷机一会,一切正常!
可以看出除了功底扎实,维修经验是多么的重要,能为你省去不少的时间呀!

网友:
这个电阻是起的什么作用,为什么会那么热
个人觉得取了应该也行,还减少发热。

网友:
这个电阻可以直接飞线省略掉的吧。
高手啊,
也后回去的多练习

网友:
一个电阻差点毁了一个显示器啊。。

网友:
这种问题是比较难修的啊,驱动板到现在都没修过,都是换通用 的,通用不行就发原装的

无语,你这叫维修?

网友:
呵呵,经验确实比较重要啊

网友:
兄弟  那个MCU也应该很热的  你怎么没怀疑他呢?

支持楼上,但是还有主控芯片也是有好大的热量哦

网友:
怎么怀疑这电阻?

网友:
不会是因为发烫所以干掉它吧

网友:
这种问题是最麻烦的,一个小小的零件,理论知识不扎实,还真有点难度!

网友:
这是大师级的维修人物啊 ,只能膜拜

网友:
这个小零件都能找到 高手 在就是那个小的电阻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点评):
限流,保护作用。

网友:
经验多了,秒杀出现的才多,就是不知道这是那路的电阻引起黑屏,是开启信号嘛?

网友:
发热的电阻故障在维修中是最维定位的,所维修经验是维修中可取

网友:
要是基本功不扎实  只有换驱动 了 ,向心细的楼主致敬  学习了

网友:
没修过显示器··学习下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
辛勤耕耘必有收获。学习了。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
很好的经验,谢谢楼主

海韵之恋 -2 严禁灌水

网友:
学到了,维修还是要仔细点好

网友:
但愿是电阻自身重量问题。。。。

网友:
要是我早就换板子了 不会修的那么仔细的

网友:
       我怎么修了10多台显示器,没看到过这个电阻。hp得也修过。下次也细心看看。

网友:
班长给的维修思路给力了......要不然会一直认为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没遇到地,记下了。

网友:
俺都是换板子的

网友:
这种情况真的没有遇到过,见识了,驱动板真的不太会修,换通用的,飞线又不太多,特别是开关板上的飞线,不太懂,电源板坏的比较多见些

网友:
哎   我只有膜拜了 。维修靠的是技术和经验。

网友:
这个是过5V的电阻,以前也比较好奇为什么要有这个东西,应该是保护作用吧

网友:
也是奇怪,怎么一摸温度高点的就怀疑?我觉得还是要搞懂原理,这个电阻应该是限流的吧,阻值变大后,通过的电流小了,导致后面的电路不稳定造成的故障吧。经验是需要,但是更多的需要是原理,要知道为啥去修,这样修才有长进。

网友:
学习了。一般这种情况都是直接换高压,却是有点浪费

网友:
我也有2个屏是这问题换驱动板解决的,明天学习下楼主摸下板板看是不是那里过热就干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