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抛弃,不放弃”4736z 屡烧EC维修一例

楼主(2012-06-14):
机器型号:acer 4736Z( 由于本人网速极不给力,什么附件啊图片的都上传不上去, 请耐心看下去,重在分析过程!)
版号:LA-5272P
芯片组:GL40+ICH9+DDR2+T4300 CPU
故障:1,大短路,2,屡烧EC                   结果却超乎意料(当知道结果了,什么都显得那么暗淡,呵呵)
维修过程:大短路的维修过程就不必讲了,为CPU供电场馆附近的一个19V滤波电容击穿,主板目测有EC KB926和PQ3击穿,PQ3烧毁导致板层上走的一截线烧断,更换ec和PQ3后(PQ3需要飞线),检测ec焊接后,就顺手量了一下各个电感组织正常,上电,一通电又是大电流,ec冒出一股青烟,以为又是主供电有短路了,测量公共点对地500多,正常啊,再打各个电感组织正常,当时没多想就又拿出一个926更换,通电还是烧ec,此时我没有拔掉电源,除了EC不去摸它(因为太烫手),其他的地方摸摸看,是不是其他地方有短路导致的烧EC的呢,*脏话*,半个主板都烫手,都是一样的热度,难道是主板夹层的问题??我取下EC,在通电待机电流0.03,又没事,NND,这是伸个情况?,简单分析一下,心里想量量EC的供电脚和ACIN脚的情况,对地阻值都有几百欧,于是想ec的供电不都是,由待机3V转化来的吗!我就不去一一测量了,我直接刮开待机3v再换个好的EC上去,小心翼翼的接通电源一小下(因为烧EC烧的害怕了),结果一样,ec瞬间上面就有个小洞,因为一直烧EC,这都3个了,在加上接电源的时候半个主板都烫手,心里就泛起嘀咕了,难道真是夹层短路,打算放弃,先扔一边!
      下午不怎么忙了,上手把!看看到底是哪出的问题,心想就算是夹层短路,也总该有个说法是那路短啊,是吧?大不了我断开那路电压,在飞线到它的供电处!,在去分析,既然不是3V烧毁EC的,况且3V瞬间会把EC烧坏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那肯定是有哪路电压串到EC的脚上了,既然不上EC 就不会大短路,有这么个先决条件那就好办,于是我就把EC脚刮平,通电,不就128个脚吗?我一个一个去量,看看是那个脚的电压会”离谱“的出奇,(此时不用看图纸哪个脚哪个脚的电压是多少,直接一个脚一个脚的量电压,最大无非3.3吗)当量到68脚的时候,19V,问题终于浮出水面了,哈哈,让我逮到了,看图纸,此脚为DAC_BRIG,亮度调节的,好!看看去了哪都经过什么元器件,最有可能是哪串过来的,到图纸的17页,也就是屏接口39脚了(再没有其他地方了),这个脚19v最有可能就是屏接口这块串过来的,那只有屏接口的40脚+INVPWR_B+是19V了,那就量一下39脚和40脚的关系,表响了,通的,怪不得,竖起主板一看,哇……,居然是39脚和40脚的针脚连一起了,用镊子小心的拨开后,分别打了一下对地和通断情况后认为正常就又拿出一个EC装上,通电,待机0.03,不再烧了,按开关没反应,难道是ec没换好还是……,一想,哦NO,之前刮开的测试点还没焊上,怪不得,焊好之后,触发电流0.46,(没有上U)心想应该正常了,装好cpu内存,接屏,亮机,ok了!维修到此结束!
       看到结果后觉得就是很简单,呵呵……维修就是重在分析过程!
       此机有个NEC电容,为巩固自己的维修结果,就顺便打了一下U的供电波形(防止近期内又会返修),一条很直的线(我的是模拟的)滤波看来是很平滑啊!嘿嘿,就不用更换了!装好后交给小弟去测试,经测试OK,!
       看过之后认为还可以的话就人过留点分,分块用完了,与人方便,与己方便!谢谢捧场!

遇到一块烧EC的,是高压供电跟高压开启信号短路了...

网友:
未来的维修博士~!看完我都流汗了,你的配件真齐,都烧了三个NB。

网友:
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A:
兄弟分析的不错,希望能多看到如此帖子,   在想问下兄弟你那有信号解释的资料吗,,传点给我啦

网友:
大电流 一般都是主供电短路 或者其他电路与其相连

网友B:
不就128个脚吗.看到这话. 不得不佩服楼主的耐心啊..

网友:
是啊,纠结的地方就在于它不装EC就不会大短路,装上就大短,而且烧EC,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兄弟分析的不错,希望能多看到如此帖子,   在想问下兄弟你那有信号解释的资料吗,,传点给我啦

其实我没有那些信号的资料啥的,只是刚开始学看电路的时候,没事就看图纸,大概了解信号名称多数都是英文简写,不才高中毕业,虽说英语成绩垃圾,但简单的还可以蒙蒙看,修的多了,和别人探讨的多了,对于许多信号就会豁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就128个脚吗.看到这话. 不得不佩服楼主的耐心啊..

嘿嘿……,反正又没吊事,也不用对照图纸看电压,只用量一个脚位看一下万用表,有电压的脚只要不超过3.3就暂当它是OK的,这样想的话128个脚不算是什么难事吧?呵呵……

网友:
确实厉害,主要是思路不乱就好办了,维修就是怕思路乱,一乱就会把自己给整死掉了。

网友D:
呵呵 当时修的时候 这个板就应该用眼睛过一遍啊

网友:
不错,量EC电压那招很有创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当时修的时候 这个板就应该用眼睛过一遍啊

有目测一遍的,4736的屏线接口是趴着的那种,不是竖着的,就算是细心的话也看不到,呵呵……

网友:
为什么我一看标题就知道是屏接口短路烧EC类,天呐!

网友:
楼主有才,你比楼主更有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我没有那些信号的资料啥的,只是刚开始学看电路的时候,没事就看图纸,大概了解信号名称多数都是英文 ...

兄弟,小弟我初中毕业

网友E:
楼主的备件还挺全的,我这最多备两三个

网友F:
呵呵   烧第二个的时候  你就该量下 ec的焊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呵呵   烧第二个的时候  你就该量下 ec的焊盘了

大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备件还挺全的,我这最多备两三个

KB926 D3和C0是通用的,而且926容易坏,一般都都3-7,8个备用!

网友:
楼主NB 我打心底佩服  上次我遇到过屡次烧EC的  不过不是大短路

网友:
19V上了EC,那不烧才怪呢,哈哈。

网友:
有些人 眼睛特贼。。不一定一下就看到屏接口 的异样。。有时候就节省时间了

网友(2012-07-18):
100多个脚,功夫不负有心人!!!

网友:
还没碰到过类似的,但是碰到过屡烧南桥的,没弄好

网友:
修得不错,不放弃就能修好

网友(2012-08-28):
可见楼主修这个机器是相当不容易,虽然问题很奇怪,但是还是解决了一起经常遇到改高压板的把EC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