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satellite-A300笔记本维修一例

楼主(2012-06-14):
东芝satellite-A300笔记本维修一例

笔记本型号satellite-A300
接到机器连接可调电源,待机为0,客人说机器被人修过,心里凉了半截,跟客人说好价钱,开工
拆出主板,先目测,充电芯片,EC,BIOS,都被焊过,不知道是换的还是加焊,不管了
这个主板是NEC大电容,电容被换成6个330的大电容的,最主要的是把电容的正负极都焊反了
没凉的那半截心也凉了,没办法,拆都拆了,试试看吧
拆下那6个330的电容,测试一下还好没短,看好正负极换6个新的330电容,接下来看看开机芯片,开机芯片是51125

先测下3V,5V对地阻值,5V正常,3V对地短路,断开L71,不短了Q69,Q70阻值正常了,用烧机法,发现WPCE775发烫
换个芯片,阻值正常了,+3VLA对地正常了,

接下来量了一下各个电感对地都正常了,接可调电源待机的电流还是0.00,+VADPTR-19V正常,但是+VBAT在11V和19V
之间跳变,不会吧,测试+VBAT对地阻值没问题,头有点大,+VBAT供电的有好几处啊,还是从头来吧

测试Q64   S极,G极都是19V,D极电压跳变,对S极,D极打阻值,眼睛一亮,阻值不对啊,马上换了一个4825P,
再从新测S,D极的阻值,正常了,接电源,待机电流出来了,3V,5V也出来了,二话不说按开关开机,
晕,屏幕不亮,唉,,,,,,
突然看到BIOS也被动过,刷个bios,哎,看到toshiba的logo,

自此本机修复,写的不好,技术含量不高,希望不要拍砖,

网友:
同意楼主

网友:
写的很好啊

网友:
赞一个!

网友:
lz挺厉害的,学习了。。。。

全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来学习的 。请大家多多关照

全旺 -10 严禁灌水

网友:
很给力啊!可惜我分不多,要不然都给你加分了

网友:
楼主历害,经验丰富。。

网友:
不错   又学一招

网友:
楼主的技术挺不错的哦,值得新手学习啊

网友:
楼主Q64的G级不是19V吧?

网友:
经验修本,在目前维修行业是第一位

网友:
z挺厉害的,学习了。。。。

网友:
楼主那里同行业太。。。电容都焊反,没待机换什么电容嘛

网友:
思路很清晰哦 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算猛了 不得不服啊...

网友:
最怕二修机了,一般我都没接

网友:
楼主上面讲的,待机3,5V出来后,没有待机电流,是不是想说提供电源电压的设备没有被正常识别呢

网友:
楼主分析的不错,一看一修的师傅就不得了,要不楼主就没那么容易就修好了,呵呵!

网友:
说明之前的人素质还蛮高的,,没搞破坏,

网友:
我什么时候才能有这样的水平呀。

网友:
lz'修的不丑,二修机不好弄啊、

网友:
恩,楼主不错,挺好的,希望以后可以多多交流

网友:
你用的什么型号的编程器啊  多少钱啊?座子要哪几种啊?

网友:
电容也能焊反了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多多出一点啊

网友:
别人修过的都挺难搞,我这好几个修不出来,愁

网友:
楼主 有耐心啊  要是我看见别人修成那样 估计就不想动了

网友:
楼主,3VA短路那个是EC是吗

网友:
厉害  !  很有思路 ! 学习了

网友:
第一次看到  上管 不良 造成VIN 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