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片9800GTX,花屏,MAST测试结果如下,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2-06-14):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2 with 512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427281     28278486            0
FBA[63:32]      424844     28412328            0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0            0            0
FBD[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Read    Error Count: 852125
Write   Error Count: 56690814
Unknown Error Count: 0

借用本论坛某网友上传的一张图片:

这是显存坏,还是GPU的问题!第一次修这么好的显卡,望大侠指教!

网友:
只是感觉头两个有数据后面的就没有了,是不是应该是GPU有问题。你接的时候显卡散热是什么状态?

网友:
花屏大多是GPU问题。

网友:
是显存吧

网友A:
神奇的卡,拆下散热器,重新装上,又不花屏了,MATS又不花了!

嗯 应该是GPU虚汗
應該是GPU虛了

网友:
原装散热器,风扇转的很慢,感觉温度老高了!

网友:
修好了吗,加焊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神奇的卡,拆下散热器,重新装上,又不花屏了,MATS又不花了!

呵呵,这个情况可能是GPU虚焊了,拆装散热器要压卡的,又给压上了。

网友:
看样子是LZ散热片没装好啊,风扇不给力的话,去淘个好一点的风扇来,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GUP虚焊了,装四脚固定的散热片,

网友:
直拆GUP就可以

网友:
这卡 我也有一个,也是花屏,把GPU拆下来重新直球就好了!

网友:
虽然拆装了散热器,但是显卡温度一高,又花了!
又重新测试了下:
MATS version G98_BETA1.  Testing G92 with 512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3891832     28743762            0
FBA[63:32]    12638123     29511989            0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0            0            0
FBD[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Read    Error Count: 16529955
Write   Error Count: 58255751
Unknown Error Count: 0

像这种问题是GPU,还是显存的问题?虚焊,还是损坏?

网友:
我修过几片都直接加焊了

网友:
GPU虚焊,重殖吧

网友:
GPU空焊了,加焊一下就ok了,也有可能是散热不好,温度过高导致花屏,LZ最还淘一个好点的散热器吧

网友:
最好重植GPU,再换个好点的风扇

网友:
借用这位朋友的问题我也想问一下~MATS检测出来的读取错误和写入错误都分别代表什么呢??有很多时间检测现存都只提示WRITE写入错误~~但是读取却没有错误~~那是不是写入错误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或代表什么呢?还有报错的那个区域也是有的在前面~~有的在后面~~有的前后都有~~这都意味着一些什么信息呢?希望高手能给解答一下~~

网友:
FBA【0:31】和FBA{32:63}这一组通道出现问题,可能是GPU虚焊,也可能显存坏。

网友:
你这卡一共4个通道 A通道全部报错  你可以割线打值 但是我不确定是哪个显存 估计是1 2

网友:
这过程证明了你这张卡确实是GPU脱焊造成花屏的,重槙或者加焊GPU吧,不用想了

网友:
你描述的情况 肯定是GPU 虚汗了

网友:
显存问题 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