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显示器不显示

楼主(2012-06-14):
今天接到一台LED显示器。测试故障为不显。自动开机,一插电电源灯就为红色。按开机键无法开关机。有时闪一下。屏幕测试没问题。LED还不懂。希望高手解救。

网友:
你的问题没有描述清楚啊

网友:
就是有,没有描述清楚啊。说明白点,LED的就是背光源和恒流板和LCD不一样,要坏的话,一般恒流板坏的还是多吧。LED的现在修的少。

网友:
换通用的驱动板就可以了,外加一个LED的“高压板”。

网友:
先拔掉按键线试试,如果拔掉后能正常当然是按键有短路或漏电,如果故障依旧,检查3.3V和5V正常不,正常的话就要考虑主板芯片或MCU程序故障了。

网友:
换了一个驱动板。好了。

网友:
mcu坏了重写一下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