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检测贴片三极管的好坏

楼主(2012-06-14):
怎样检测贴片三极管的好坏,我弄不明白发贴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跟普通三极管一样测只是小点

哥说明白点测法,弟愚笨,还请见谅

网友:
普通三极管也测不来吗?论坛里有个教程有教 的

网友B:
左边起是B C E。红接B ,黑分别接C E有300-500值为好此管是NPN。反过来,黑接B ,红分别接CE 有300-500为好此管是PNP。

网友:
楼上的讲得好。同意。补充一点,CE极之间不能有阻值。

网友:
同意楼上,我也补充点,300-500是正向电阻,反过来测反向电阻应该无穷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左边起是B C E。红接B ,黑分别接C E有300-500值为好此管是NPN。反过来,黑接B ,红分别接CE 有300-500为好 ...

哥你讲的太好了,我就需要这样的答案,学习了,不明白的地方就是,左边应该怎样确认,是不是,两只脚向下,一只脚的向上正对自己,左手边的就是B吗,是这样吗?

网友:
2、        三极管:transistor
1)        符号:Q、T、VT
b:基极  c: 集电极     e: 发射极
NPN                          PNP

2)        分类:
按材料分:硅管、锗管
按极性分:NPN、PNP
按功率分:大于1W为大功率管
     小于1W为小功率管
按频率分:高频管
     低频管
3)        特性和工作状态:
①        特性:三极管具有电流放大作用,属于电流控制型元件;
三极管不仅能够放大电流信号,通过改变外围电路还可以放大电压信号;

②        工作状态:
a)        截止状态:
Ube<0.7V,Ib=0时,三极管各极电流均为零或极小;三极管处于截止状态,c、e之间等效电阻很大,相当于开路;
b)        饱和导通:
Ib很大,大到一定数值,使Uce≤Ube,三极管饱和导通,c、e之间阻值很小,相当于开关闭合;
c)        放大状态:
0<Ib<一定数值(Uce=Ube时的值)三极管处于放大状态,Ic=Hfe×Ib 与Ib成正比,线性变化,c、e之间相当于可变电阻,值与Ib成反比;

作用:作为开关器件或用来放大电流、电压信号。
            电流相等时P=I2R   放大状态的功耗大。
            在功耗相等的情况下,开关状态允许通过的电流大;
4)        型号与参数:
①        型号命名规则:
日本:2         S         C         945
两个PN结  日本注册  (A、B、C、D、K)   序号
A:PNP高频管;
B:PNP低频管;
C:NPN高频管;
D:NPN低频管;

网友:
C B E     三个级怎么分的      有点乱

网友:
wenku.baidu.com/view/c7b9cdebb8f67c1cfad6b853.html?st=1
去看看这个文档

网友:
在板上不好测量的,要拆下来才行啊,笔记本一般都是场管的多

网友:
贴片三极管要分清EBC还是要对着原理图,测测与那些好辨别的元器件相连,基本根据原理图的图形就能辨别出来EBC了~旁路回路电阻不能忽视,电阻大一般对测量没影响,电阻小的最好把旁路回路的元器件断开测量,就精准了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C8%FD%BC%AB%B9%DC 你先了解下三极管的基础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82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