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们看一下故障可能出在哪

楼主(2012-06-14):
故障: 不开机
LED屏的驱动板,本身是外置电源,故障是不通电,用可调电源接驱动板,侍机电流0.002A,测驱动板1117-33有3.5V输出,再测1117-18有1.8v输出,面板开关有3.3V,按下开关有3.3到0的跳变,但开关灯还是不亮

再问一下,LED屏的驱动板和LCD通用吗,我能用通用驱动板改吗?
通驱动能点亮升压条吗?升压条是不是也是12V,地,ON/off三条线就可了?

晶振起振,我的屏型号是LM230WF5,假HPX23LED
我应该刷什么程序

网友(点评):
主芯片不特别热的情况下,刷程序试试

网友(点评):
刷程序,检查晶振起振没有

网友:
拔掉按键线,找到开关机按键,直接对地触发试试,不能开机就比较麻烦了!

试了,对地还是不开
我一般不相信开关,有时开关坏了走不少弯路。

网友:
是不是短路保护了。

网友:
试了,直接对地后,屏线上还是没有输出电压

网友:
LCD 能代用LED的  我换过  直接换吧  有条件的话把原来的板刷下程序  !!

网友:
帮我看一下刷那个芯片atmlh018,zxic100923,mp1584En,都是8脚芯片

网友:
这个板上看有个二次电源,5v输出看看正常不?EPROM供电正常不?一般是第8脚对地。正常的话,如果有晶振,把晶振换了,还有晶振旁的两电容一起换,还不行就只有换大芯片了或整个板了。

频率一样的的就可以,
晶振是YC14.318和电脑上的14.318通用吧

网友:
上vga线刷吧!  八脚的是24之类的东西吧!!

网友:
怎么没看到升压条  通用版应该可以点屏的吧!我还没修过LED 的

网友(点评):
驱动板现在开关灯都不亮,所以就没有接升压务

网友A:

通驱动能点亮升压条吗?升压条是不是也是12V,地,ON/off三条线就可了?

网友:
开关灯不会坏掉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通驱动能点亮升压条吗?升压条是不是也是12V,地,ON/off三条线就可了?

可以 关键在开关那条线 可以直接接到屏线5V电压上 能修好的话不影响正常使用

网友:
这个好像是飞利浦超薄的那款, 淘宝价格140.。。。

网友(点评):
这个是假HP23LED上的

网友:
高压板接电源跟ON/OFF就行,亮度调节可以不接,LED只是背光仍然叫LCD,驱动板可通用。

网友:
先把大芯片加焊一下

网友:
建议刷个程序。。。

网友:
一个个的说的好多 感觉问题还是木有解决  水平有限 学习中

网友:
应该是程序坏了。刷程序吧

网友:
楼主,换上驱动板吧,这种假东东也不是很贵,客户敢买假的用,就出的起假货维修的钱,哈哈

网友:
换通用板吧,可以的和LCD没多大区别,你的这板应该是程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