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笔记本维修寻思路

楼主(2012-06-14):
今天接了一台方正笔记本电脑,一开始是开机掉电,加焊显卡后裸板如內存.加硬盘开机一切正常能进糸统。我于是装机.杌器装好后开机电源指示灯亮,风扇也正常运行但屏幕却不显示图象了,于是又把外壳拆了机器又能正常裸板开机,又把外壳装上按开杌键风扇能转屏幕又是一遍黑,一分钟后风扇也不转了,电源指示灯还亮,求高人给个思路我该怎么修?谢谢各位机友!

网友:
会不会是装机哪里没装好,导致不良啊。

网友:
你别直接装好,你装一部分开机试试,装到哪一部分出现黑屏在具体查找

网友:
嗯如果安装过程中短路也会开机出现各种问题

网友:
装一步试一下,可能主板或者哪里少绝缘贴纸,键盘或者C壳盖上后就短路了

网友:
板子变型了装上就是不行了!

网友:
哎 国产叽叽小心为妙啊  深有体会

网友(2012-08-23):
外设或是装机部到位引起的吧,安装一个试一下,不要一次性到位应该能找到原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