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清除希捷笔记本硬盘SMART错误表 ?

楼主(2012-06-14):
  一块ST9250315AS,提示SMART错误,BIOS中没有关闭SMART选项,手头工具,USB TO TTL线,如何通过硬盘上那个4 PIN口清除SMART信息,主要我不清楚这4 PIN定义,GND已经找到,另外3个不清楚哪个是RX,TX,我怎么接,超级终端不出信息,论坛大神出手援助一下,告诉我4PIN 应该怎么接,谢谢。

网友:
最靠近数据线那个接TTL线的TX
相邻那个接TTL线的RX

网友:
谢谢楼上的,有反应了能进去指令模式了。

网友:
问题来了
/1
F3 1>N1
结果显示INVALID DIAG CMD

无效的指令,再问下,清SMART表应该使用什么指令,谢谢。

网友:
现在发现SMART有时候检测能过,有时候检测过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