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培训中心】T60不跑码 待机无无触发维修

楼主(2012-06-14):
【迅维培训中心】T60不跑码 待机无无触发维修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一个多月就过去了。在迅维学习期间,我赶紧我觉得学到很多少知识!
好了,不说这些了。修出东西来才是才是硬道理今天,喜哥发给我们没人一块料板T60的。
    首先我们大家都知道拿到板子先观察一下板子上的元器件有没有掉件,或者有没有到过以及烧坏过没。
我这个T60板子外观上看起来没动过什么。
    观察好后。那么我们就要开始干活了:把万用表打开测量板子上的每个电感。看这些电感是不是对地短路,看下阻值是否正常!查了都正常后。在测量一下MOS管是否有击穿!
    以上我都按老师以前讲的步骤一步一步走完后。以上的操作都正常后,那么我们就可以上电了。
上电的心情的太爽了,首先我们要找到电源接口,见下图:

插上可调电源后,待机0.038A。按照以往的情况,待机正常了。我们还是要先测量一下待机时的一些条件:M路的电压:3M 5M 1R5M 还有DISCHAGE 看看这些条条件是否正常。
测量好后测量TB62506工作条件BAT-VOLT   和
VCC3M
VCC5M  VCC5M-ON 相与产生MPWRG  在测BAT-VOLT时发现没有电池电压检测条件!于是我继续查找:
在BAT_VOLT电压不正常。我们开始查这路电压。这个电压由VREGIN20经过2个电阻分压得来的!见下图:

于是看电路图经过2个电阻分别为R522  2M  R559 909K

点位图上找到他们的坐标一查,发现R559阻直无穷大!肯定不对,拆下来测量发现电阻坏,在料板上找了个1M的。装好后测量!见图:

上了待机工作条件查完后,我们下一步找到开关,见图:

打开开关,电流上了一下,立即掉了。刚才觉得很奇怪,怎么回事呢????????我当时还查了是不是后级有短路。但是测了半天还是没测到后级的问题。
没办法我只好翻开我的笔记一查。原来我忘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因为IBM的机子在温度保护电路中做的非常好。我们要把温度检测的芯片的MAX1999的第一脚和第二脚短接。这个是检测CPU的温度的。我没装CPU是不能跑马的。不短接这个脚一上电直接掉电!
于是我短接好后,电流到0.45A!基本正常!

用CPU假负载测试时钟 复位 都正常!装好真CPU 和内存 (切记把刚才MX1999 1# 2#断开哦!)
上电开机正常了!希望所发的帖子能给大家一些帮助和启迪!有什么不足之处大家多交流!

网友:
MAX1989

网友:
能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真的学的很快啊,我自己只有慢慢研究喽。

网友:
牛
我擦好牛叉啊

网友:
思路挺清晰的..不错。喜哥现在都发T60的板子维修了啊....

网友:
一个多月就这么厉害啦.

网友:
思路清晰,不错不错,迅维教的是挺好的

网友A:
牛叉     哥哥要杀回迅维  重新劳教。。。。。

网友:
嗯,随时欢迎你!

网友:
还以为是不跑码的维修,呵呵,T60的

结果只是不加电, 不过学一个月能这样,,真是不错

网友B:
这里就一点值得表杨,那就是不装CPU掉电的短接方法,这个确实学到了!可是美中不足的地方太多了,没一步一步的逻辑,只是照老师教的走了个大概,最主要的是没有自己的思维!还行吧!

慢慢来,不要着急。
缺思路上的开拓和创新

网友:
高手,电阻坏了都能找出来,像你学习

网友:
为什么要短接温控的脚,什么原理

网友:
一个月学到这么高的水平 厉害啊 看来基地不是盖的

网友(点评):
温度保护我还不太了解,下次多看看。

网友:
不会吧,以前有基础吧?学的这么快?

网友:
有人教就是不一样啊

网友C:
不够精细吧,比如电阻对地多少?没报上来。

网友:
一个月技术就学的这么好,厉害啊。

网友:
电感的对地阻值一般是多少啊

网友:
思路很清晰啊。要多学习下。。

网友D:
我没有看到你修好了不跑码,只看到你修好了不触发

网友(点评):
哈哈,还有人来揭发你啊。

网友:
一个月就造就成这种水平?  我有点无奈了。。

网友:
因为这个温控脚是测CPU内部有个温控的!你不短接等于说是温控开路,不能开机,一开机器直接掉电!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我没有看到你修好了不跑码,只看到你修好了不触发

另外的板子,2块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里就一点值得表杨,那就是不装CPU掉电的短接方法,这个确实学到了!可是美中不足的地方太多了,没一步一步 ...

下次在改进一下吧!

网友:
很好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另外的板子,2块板子!

既然案例没有写出来,你写上不跑码就是标题党

网友:
有这么牛吗,一个月就能独立修本本了。。牛人一个啊。~!!!
有没有水份在里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够精细吧,比如电阻对地多少?没报上来。

3V对地阻植为:400欧 5V大概在550之间吧。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41377-1-1.html

网友:
一个月就这么厉害?

网友:
思路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挺注意细节的,909K的换个1M的应该也没什么问题。

网友:
这么快就学得这么精。。哪位师父交的我也去跟他学

网友:
楼主在基地没少学东西啊,我很喜欢看你分析的思路,

网友:
就是啊,一个月能这样不可思义啊

网友:
楼主  一个月就思路清晰 维修出来 佩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