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双天线路由的问题?(TP-LINK)

楼主(2012-06-14):
    双天线路由的信号。能不能穿透一堵墙。单天线路由不行。双天线路由还是不行。是不是哪里设置有问题呀?请高手指点?房间到客户信号就没了。烦死人了。   打电话问买路由器的地方。他让我用三天线路由。请帮帮我吧。应该是那里问题?

网友:
信号强度不在天线多少,主要是天线增益,路由器功率决定的,最关键是无线信号的频率决定的,2.4G障碍绕不过去

网友:
主要是天线增益,路由器功率决定的,最关键是无线信号的频率决定的
在那里可以看到这个参数。

网友: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牌子的无线路由器,有的路由器里边是可以设置发射功率的,还有就是你所说的穿的那堵墙,是钢筋混凝土的 还是砖墙,砖墙应该没问题【厚度不要超过0.5米】就应该没事, 还有就是你所用的接受设备是笔记本还是手机,建议用不同的无线上网设备试试,还有就是 你确定没有在穿其他金属等的东西吗,例如铁质更衣箱或者书柜等,两天线的比单的增益要好一点 ,但是不是很明显,有的三天线的还不如两天线的呢,我用的是tp单天线的54m路由器穿两堵墙,厚度是0.48米 照常上网,但是信号损失了一些,在3格左右

网友:
上位大侠我同意

网友:
三线的应该可的穿透了

网友:
我用单天线 的1楼到楼 信号只减一格,不知楼主搞的神马路由器 我的是 迅捷150R

网友:
神马穿墙王,都是骗人的,微波信号就没有穿墙一说。
2.4G的微波信号是无法穿越钢筋水泥墙壁的,
虽然2.4G的微波绕射性能很差,但是,反射能力却很好,
所谓“穿墙能力”实际上是2.4G的微波不断反射,
通过建筑物和障碍物的门、窗等洞口以及各种形式的通道反射,
达到绕射到障碍物的另一端,给人以“穿墙透壁”的感觉。
不然网上流传的易拉罐天线和漏沙天线干啥。
谁见过能隔条马路穿透几栋楼的无线路由器?

路由器在靠北边的房间放着,
本人6楼,路由器放在2楼
本人实际蹭网遇见,路由器就是普通TP-LINK340G.无线网卡就是淘宝上卖的50块的机器人PCI无线网卡自己做了个蚊香盘天线,夹在北边窗外的晾衣杆上,顺利上网几个月,直到有一天人家让我弄电脑才晓得。
大家可以算算隔离多少承重墙?照这样说340G+不是比那些双天线和三天线的信号更好,性价比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