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9000

楼主(2012-06-14):
我这有台HP  DV9000的机子
来时不显示  加焊显卡好了    试机正常    关机再开机又不显示了    再加焊显卡又好了   还是老样子
现在把风扇改为常转    现在放电影能开一天    第二天还是不显示
请问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
换张显卡咯

网友:
哥们,是独立显卡把~!
你可能搞错方向了,北桥呀~!我吃糖哦~!显卡散热搞好,用鲁大师测温~!
看接触好不?要用铜片不?硅胶用了灰色的了不?

网友:
你是AMD的板子吗,如果是一般是北桥问题多,建议你加焊北桥试试

网友:
硅脂重新涂得      铜片太后  加不上
鲁大师到没试过     怎么用鲁大师测接触啊

网友:
铜片就是拨动一下看紧不紧,鲁大师测温度呀~!显卡的~!U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