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1920开机通电,不显示。

楼主(2012-06-14):
优派1920开机通电,不显示,已经排除是显示器问题了
现在要怎么诊断是驱动板问题,还是电源板问题,求助

网友:
通电指示灯亮、吗?还有开关有图像吗?什么原因都不说清楚,

网友:
测电源板有无供电,有供电是驱动板问题,电源无电压输出为电源问题。

网友:
呜呜呜~!问题-不明确呀~!最好上图看看::
12V,5V 3.3V.1.8V.一查到底。
一般分为两种情况:
1,不插VGA有显示无信号输入。VGA的H行,V 场 问题,倒数第2,3个的阻值测量一下,一般是保护电路问题,有的是小六角的,有的就是一个二极管,都可以先拆了测试,不用上的,好了再补上保护。
2,开关能开关机屏幕无任何反应,或者闪屏。
A,12V的保险通往高压板的查查,再就是测12V对地的阻值,十欧姆左右就是高压部分的小八脚的芯片坏了居多,对管,相对较少坏。
B,屏电压没有5V,可以测得,通电后测量屏上面的保险电压就是了,没有就直接飞线就是了。一般1084.117的右脚就是5V的。
C,闪屏一般就是爆电容,灯管,高压保护。还有就是两个月前修过一个想哭的,换了灯管后用几个小时闪屏的,打死都不相信结果是驱动板的控制信号问题,不稳定,在0.7V到2.5V之间跳,害的我又重换了一次高压板也换了新的。哦哦很无语的。最后解决就是把屏的5V接过去当高压开启信号了哈哈~!